外径35mm的轴承怎么选取轴承盖参数

楼主(2016-06-02):
轴承外径D=35mm

网友A:
.....你不如直接给出轴承型号

网友B:
手册上轴承有安装尺寸的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的轴承,滚动轴承,角接触轴承,还是........。轴承端盖使用工况,是一般的限位,还是有密封要求,是气封还是液封还是......。

网友:
看要怎么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直接给出轴承型号

深沟球轴承60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轴承有安装尺寸的

有外径45~65的,没找到35mm这种比较小的

网友:
要看具体参数的吧,机械设计手册上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
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