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滚珠作为止动装置,请教

楼主(2016-06-02):
我想做一个小零件,需要用滚珠作为止动装置用,结构为:轴上开槽,内装滚珠,套筒套在轴上,外筒又套在套筒上,并限制滚珠径向移动,滚珠受到轴上套筒的挤压力,外筒限制其向外挤出,套管给与滚珠的最大挤压力为500kg的,查询相关轴承得知轴承承受最大载荷2.7t,则在采用相同轴承滚珠的情况下滚珠能否挤坏?

网友:
检查接触强度。这种设计的主要问题不是滚珠损坏,而是两个套一个轴的挤压屈服

网友:
把轴承改造一下用。

网友:
来找威望

网友A:
你要止哪个方向的动啊?轴向?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止哪个方向的动啊?轴向?切向?

钢珠现在在轴上槽内,轴向左移动,中间套筒给与向右的阻力,500kg,运动一定距离后钢珠进入到外层槽内,从轴上脱开,释放轴,释放后钢珠还受到套筒给与的500kg挤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