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这样安装怎么能保证轴向不窜动的?

楼主(2016-06-02):
在网上买了台2手的雕刻机,拆开看,这个丝杠的丝杠座只将丝杠轴承的外圈固定住了,内圈并没做固定。

尾端的轴承座也没有一个压紧的机构,感觉这样不能保证丝杠不会轴向窜动啊?

不过这机器原来应该是给切割手机玻璃片之类东西,应该是轻载的。轻载的机器这样装丝杠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上边有联轴器,像这种场合是可以的

网友A:
外圈端盖限位,内圈一端丝杠台阶,一段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圈端盖限位,内圈一端丝杠台阶,一段螺母

就是没看到有螺母

网友(点评):
看看有没有过盈配合的隔套

网友:
丝杆都锈成那样了,看滑块大小,负载也不轻。

网友:
我的天  现场够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看到有螺母

为什么隔套要过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