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6-02):
在转移条件0满足是转移到S20,在误操作情况下,转移条件0再次满足,会不会转移到S20,麻烦解答!!!!!!!!!

网友:
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应该是不会。

楼主:
请问有试验过吗?

网友:
假定 你说的 是 单流程结构       SFC  的中文含义是 顺序功能图 特点就是 按顺序依次将状态激活。除转移瞬间 只有一个处于激活状态。

你可以把你的SFC 截下图  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