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不知道画得对不?

楼主(2016-06-02):
请有经验的师傅请教关于这个拨叉,我想知道这是机床拨叉还是拖拉机拨叉?另外铣平面直径28和直径42之间的夹具怎么做?不知道proe画得对不?

我先确定以下几个假设;
1、带键槽的通孔对称于哈夫半孔。
2、2个基准面是同一平面且处于哈夫孔的半径处。
3、带键槽的通孔轴线与哈夫半孔轴线距存在公差要求。
4、2个基准面必须对称于带键槽的通孔。
5、2个基准面的端面与哈夫半孔轴线,与带键槽的通孔轴线呈平行关系且有公差要求。

厘清了上述的假设,加工方法也就出来了;
1、划线。
2、先加工二个基准面。
3、再加工带键槽的通孔,后加工哈夫半孔。
4、加工键槽。

请大师们说说如何选用何类机床加工?

网友:
这个拔叉是两个一起注塑的,不能以图示的基准面作为定位面

网友:
铣床吧?选个大面做基准面!铣好平面再加工孔!我不是搞机加的;懂的再说说

网友:
你的那几点假设有什么依据?如果这个件确实是拨叉的话,半圆的两个半环形的端面之间的距离、平行度、与键槽孔轴线的垂直度比较重要。你标注的两个基准面,大多数场合没什么用,很多直接是毛坯面,不做加工的。不知你这件用在哪里,有什么特殊性。我说的那些要求,一般会以半环面、键槽孔端面,键槽孔交替做标准完成加工,不会一个基准一干到底。

网友A:
大学机械制图上面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学机械制图上面就有

前辈,你面试经验的主题帖看不了了,打开后提示正在审核或被删除

网友(点评):
还没写完

网友(2016-09-25):
夹具课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