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标注

楼主(2016-06-02):
如图两个腰孔要穿个轴,能上下活动,这样标注对称度感觉不对,但又想不出好的方法表达,请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公差有那么大;我一般都直接不标了

网友:
要么标A-B的直线度就可以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两孔是同轴度 两个面平行度 个人意见而已

网友(点评):
同轴加圆柱吧

网友:
我要来看看,找威望

网友:
我感觉对,你说为什么不对?

网友:
轴有多大,做什么运动,看明白才敢发言

网友:
标公差也是我的软肋

网友: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认为他的基准标的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公差,可以不标对称度,在技术要求中提一下。

网友:
fyi:  具体自己再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有那么大;我一般都直接不标了

      要发外加工,我不标注的话,会加工腰孔后焊接

楼主:
是焊接一个钢结构框架的夹具用的零件,配合公差是H10/h9,腰孔用来调整用的

网友:
严格的说标位置度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基准选择没问题吗?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