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卡爪测量范围如何加长

楼主(2016-06-02):
上图是青量的卡爪型千分尺,由于测量爪长度不够,需加长50mm,如下图:

厂家不能订做,论坛哪位大侠有办法?

网友A:
很难找吗?

网友B:
太长了不好吧。变形、刚性不足都会影响测量精度。何不试试换个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找吗?

这样的测不了,下不去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测不了,下不去

你把被测的零件展示一下。

网友(点评):
他是要吧上面的爪子下去

网友(点评):
所以我需要查看被测试的零件。

网友(点评):
楼主对量具的选择是否合适还需要再考虑。

网友:
来找威望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长了不好吧。变形、刚性不足都会影响测量精度。何不试试换个测量方法

有其它好办法吗?如图需要测量的部位和尺寸:

网友(点评):
买一标准量块,做个专用表架,千分表比较法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其它好办法吗?如图需要测量的部位和尺寸:

try this 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this one:

游标卡尺精度0.1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游标卡尺精度0.1不行吧

可以选用高精度的游标卡尺啊。这个选择也有那么难吗?千分卡尺没有吗?

网友:
要考虑阿贝误差。

网友(2018-07-18):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