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阀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6-02):
请教各位大侠,我们购进一批力士乐FD系列平衡阀,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用于吊车马达的起升,控制平衡阀打开的油路取自下降主油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出现一些问题,在油温上升到65度以上的时候,带载落(静止时候,负载憋起的平衡阀至马达直接的压力约为20兆帕)主泵压力会憋到28兆帕溢流,但是打不开平衡阀,也没动作。但是不带载落时候就正常,且油温低的时候带载也正常。拆开平衡阀,发现阀芯磨损,不知各位大侠有没遇到这种情况,且这批平衡阀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X口的先导压力

网友:
我来猜一下,如果系统没有问题,那就是阀芯卡了,热膨胀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