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器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6-06-02):
如果一直所需关节臂末端执行器的位姿,然后计算出实现这种位姿所需的各个关节的转角或者位移,通过伺服电机控制关节,通过控制算法对整个控制过程实现闭环控制,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建立关节臂的动力学方程,就是不需要清除其中的力矩与位移之间的关系,只需要建立运动学模型,根据减速器的速比,算出电机所需的转角,直接控制电机转角就可以了,不需要控制力矩

网友A:
力矩是极限位置和加减速时间算出来,用来电机选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是极限位置和加减速时间算出来,用来电机选型的………

电机选型时计算力矩我是知道的,我想问的是关节臂位置控制时,就不需要考虑力矩了是吗

网友(点评):
我做的没考虑过…没坐过前馈力矩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就是我只要位置控制,把速度和力矩控制给电机自己算了……

网友:
感觉力矩和位移的问题有点高深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做机器人还是机械手,如果只是低速的上下料的机械手,可以不考虑动力学,动态精度全靠伺服的被动跟随能力了;如果要做机器人那就要好好搞动力方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做机器人还是机械手,如果只是低速的上下料的机械手,可以不考虑动力学,动态精度全靠伺服的被 ...

scara机器人,就是4轴的机械臂

网友(点评):
scara也一样,只要功能可以不上,要高速要性能就要搞动力学。

网友:
scara机器人,好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做机器人还是机械手,如果只是低速的上下料的机械手,可以不考虑动力学,动态精度全靠伺服的被 ...

我目前查资料得出的结论是,机械臂是耦合结构所以需要用动力学方程来构建控制律来解耦

网友:
选项卡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矩是极限位置和加减速时间算出来,用来电机选型的………

力矩是极限位置和加减速时间算出来,用来电机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