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防爆电机的事情.........

楼主(2016-06-02):
国内问来问去没有防爆步进和防爆伺服,就找到个美国的防爆伺服,小的那款有现货2W多,大的要定做,交期4-5个月.......
大的我是用来带分割器的,有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步进加装什么东西,比如密封在一个空间内就露一个轴出来,总之就是达到国家I类防爆等级要求的.

还有就是用普通三相交流防爆电机+变频器+刹车电阻,但是我之前这样用都是加电磁离合器的,不然分割器会过冲,而且用了几个台湾的离合器老是坏,在这防爆环境内也肯定是不行,所以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方式可以让三相交流防爆电机定位准的?

分割器是驱动角270°,静止90°,假如驱动改为180°,是不是这样大盘就不会过冲了?有人这样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搞个气动分割器用吧!

兄台你有进口或者台湾的推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不能搞定吗?检测到凸轮分割器到位后,变频器控制电机停转,电机虽有过冲,但凸轮分割器有停止角度 ...

我刚才考虑了下,在0.7s内完成一分度对三相减速电机来说压力挺大的……,还有你说的气动分割器,我之前看过国产的参数,2s一分度,我待会查查进口的有没有速度高点的

网友A:
实在不行,搞个气动分割器用吧!

网友A:
用变频器不能搞定吗?检测到凸轮分割器到位后,变频器控制电机停转,电机虽有过冲,但凸轮分割器有停止角度,加上电机一般配有减速机,可以停下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