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液压旋转接头用何种密封,密封咋样布置,便于装配

楼主(2016-06-02):
各位,液压旋转接头用何种密封,密封咋样布置,便于装配

网友A:
一般见到的都是O型圈平面密卦。

网友B:
我估计用旋转密封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见到的都是O型圈平面密卦。

有几种旋转密封  就是  油封装配很难  油封槽的设计是六通路的  密封有点多 您有过类似经验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用旋转密封会好些。

是用旋转密封

网友C:
V型夹布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型夹布组合

V型夹布组合 是什么?

网友C:
我们自制的高压旋转头就是用V型夹布组合。以下是网上找到的资料:

V型夹布组合密封圈是用于密封活塞杆的多重密封圈组,含有一个加压环公环,至少有3个人字形或V型和一个支承环母环组成分为A型B型C型。A型:有3~5个夹布密封圈,可安装在可调节或不可调节的密封区。
B型:有3~5个夹布密封圈,一个橡胶弹簧,安装在不可调节的密封区,恒定的轴向预紧力。
C型:有2~4个夹布密封圈,一个橡胶人字型(或V型)圈,可安装可调节或不可调节的密封区。
材质: 公环:NBR基硬织物材料
       V环:NBR基织物材料
母环OM或NBR基硬织物材料
性能:V型夹布密封圈用于坚固耐用的应用场合,能在极端条件下工作,使用寿命长,可进行最佳的调整、组合以适应各种用途,即使活塞杆表面粗糙,也能有效的工作使用一定时间,在使用场合和结构变化时,应考虑到泄漏性能和摩擦性的变化
密封介质:水乙二醇液压油、油一水乳化型液压油,HFC、HFD、HFA、FAB、菜籽油、合成酯、矿物润滑酯等
使用范围:适用于注塑机,平板硫化机,炼钢机械,煤矿机械,石油化工,冶金矿产机械。
工作温度:-30℃-100℃,工作压力≤40Mpa,往复运动速度:≤0.3m/s
尺寸表示方式:内径*外径*高3/5/7个配套http://www.xinhuimf.com
18*28*18.5    20*28*14.5    20*30*16     20*30*13.5     20*30*18.5
20*32*22.5    20*35         22*30*14.5   22*32*16       22*32*18.5
22*32*13.5    22*34*22.5    23*35        24*36*22.5     25*33*14.5
25*35*16      25*37*22.5    25*37*16.5   25*40*22.5     25*45*40
26*34         28*38*16      28*40*22.5   28*40*16.5     28*43*25
28*43*22.5    30*42*22.5    30*42*16.5   30*45*22.5     30*47
30*50*40      32*42*16      32*44*22.5   32*44*16.5     32*45
32*47*25      32*47*22.5    32*52        35*47*22.5     35*47*16.5
35*50*22.5    35*55         36*46*16     36*48*16.5     36*48*22.5
36*51*25      36*51*22.5    36*64        40*50*16       40*52*22.5
40*52*16.5    40*55*25      40*55*22.5   40*56*31       40*60
40*65         41*56         42*54*22.5   42*57*22.5     45*55*16
45*60*25      45*60*22.5    45*60*16.5   45*65*27.5     48*63
50*60*16      50*65*25      50*65*22.5   50*65*16.5     50*66
50*70*30      50*75         55*70*22.5   55*70*16.5     55*75*30
55*80*30      56*71*25      56*71*16.5   56*71*22.5     56*76*32
56*76*37      60*75*22.5    60*75*16.5   60*76          60*80*37
60*85         63*78*25      63*78*16.5   63*78*22.5     63*83*32
63*83*37      65*80*22.5    65*80*16.5   65*85*40       65*90
70*85*25      70*85*22.5    70*85*16.5   70*90*32       70*90*40
70*95         75*90*22.5    75*90*16.5   75*95*40       75*100
76.2*95.25    80*95*22.5    80*95*16.5   80*95*25       80*100*30
80*100*32     80*100*40     80*105       85*100*16.5    85*100*22.5
85*105*40     85*110        90*105*22.5  90*110*32      90*110*40
90*110*30     90*115        90*120       95*110         95*115
95*120        100*115*30    100*120*40   100*120*32     100*120*30
100*125*40    100*130       105*125      105*130        107.95*127
110*125*30    110*130*32    110*130*40   110*130*30     110*135*40
110*140       112*132       115*130*30   115*140*34     115*140*46
120*140       120*145       120*150      125*140*34     125*145*32
125*150*40    125*150*46    125*150*34   125*155        130*145
130*155       130*160       135*165      140*155*34     140*160*32
140*165*40    140*165*34    140*165*46   140*170*45     145*170
150*170*40    150*175       150*180*60   150*180*45     155*175
155*180       160*180*40    160*185*40   160*190*60     160*190*45
160*190*50    170*200       175*200      180*200*40     180*205*40
180*210*45    180*210*50    180*210*60   187.3*200      190*220
195*220       200*220*40    200*225*40   200*230*60     200*230*50.5
200*230*50    200*230*45    200*250      213*237        220*240*40
220*250*60    220*250*50.5  220*250*50   225*250        225*255*60
225*255*50.5  230*260       240*270*60   240*270*50.5   248*280
250*280*50.5  250*280*60    260*290*50.5 260*290*60     260*292
260*300       270*300       280*310*60   280*310*50.5   280*320*80
290*320       300*330*60    300*330*50.5 300*330*58     300*340*80
310*340       317*360       320*350*60   320*350*50.5   320*360*80
320*360*63    340*370*50.5  340*370*60   340*370*58     340*380*80
350*380       350*390       360*390*60   360*390*50.5   360*390*58
360*400*80    360*400*63    369*399      370*400*60     370*400*50.5
370*410*80    380*410*60    380*410*50.5 380*420*80     390*420*60
390*420*50.5  390*430*80    400*425      400*430*60     400*430*50.5
400*430*52.5  400*440*80    400*440*89   400*440*70     400*440*79
410*440*60    410*440*52.5  410*445*60   410*450*80     410*450*70
410*450*79    410*450*89    415*455*80   415*455*60     420*450*60
以上规格单位(mm)http://www.baixinmf.com

楼主(2016-08-18):
引用 网友C:
我们自制的高压旋转头就是用V型夹布组合。以下是网上找到的资料:

V型夹布组合密封圈是用于密封活塞杆 ...

谢谢您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严苛工况、复杂、困难密封,可以沟通沟通 。 我的QQ: 105341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