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旋转接头

楼主(2016-06-02):
各位,液压旋转接头用何种密封,密封咋样布置,便于装配

网友A:
搜OTT.杜柏林

网友B:
可以自己加工,配机械密封D14

网友C:
找厂家给你推荐一个

网友:
看看别人家卖的

网友D:
滕州一堆卖这种产品的厂家
但市场上最牛逼的,还是杜柏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滕州一堆卖这种产品的厂家
但市场上最牛逼的,还是杜柏林

谢谢滕州的知道 很贵  质量不知道咋样

网友(点评):
滕州的不算贵,都是小公司做的,杜柏林的是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厂家给你推荐一个

市场上太贵  老板要自己做  让我设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加工,配机械密封D14

我们需要的是六通路的  密封有点多 您有过类似经验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OTT.杜柏林

网友E:
想自己做,就先买一个,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自己做,就先买一个,再.........

老板  不给机会

网友(2016-10-21):
楼上需要的6通路的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如果单通道的可以选择陶瓷平面密封,也可以选择格莱圈。但是多通路的也就格莱圈了

网友(2018-08-04):
需要这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