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用的什么减速机

楼主(2016-06-02):
请问,这种是用的什么减速机  i5 ]: R1 j1 V  N7 g

网友:
好像是蜗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
这个好像是组件

网友:
有大图么,是不是齿条

网友:
这个自己设计不行?

网友:
蜗轮齿轮组合或者蜗轮两用

网友:
导轨是带齿条的那种?减速机的可能性还是很多的,蜗轮蜗杆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蜗轮蜗杆可能性大

网友:
电机驱动蜗杆, 蜗杆涡轮减速, 涡轮上同轴套一个齿轮, 与齿条啮合.

网友:
应该不是标准件,是非标设备上得一套机构,电机带动蜗杆,涡轮轴上同轴装一个齿轮,齿轮在齿条上运动。

网友:
蜗轮蜗杆加齿轮二级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