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面怎么显示运动轨迹,如图所示

楼主(2016-06-02):
求问,solidworks里面怎么显示运动轨迹,如图所示

网友A:
那个不是显示出来的运动轨迹,而是事先画出运动轨迹草图,然后用重合配合约束笔尖的运动。
显示出来的运动轨迹不是这种样式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452693&extra=

參考如上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196

另個參考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452712&extra=

如上隨意做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2712&extra=

如上隨意做個參考

我想请问的是:五角星这个轨迹是怎么记录在图纸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显示出来的运动轨迹,而是事先画出运动轨迹草图,然后用重合配合约束笔尖的运动。
显示出来的运动 ...

哦,这么牛,可是教程上说的就是运动轨迹,只是没说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的是:五角星这个轨迹是怎么记录在图纸上的

兩種做法,圖1是組件上的草圖,圖2是用拉伸薄件讓線條顯現.
用圖2的作法看起來是較真實些,如圖3軌跡線不會透視過鉛筆!

圖1

圖2

圖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種做法,圖1是組件上的草圖,圖2是用拉伸薄件讓線條顯現.
用圖2的作法看起來是較真實些,如圖3軌跡線 ...

相当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