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卡子的结构学名叫什么?

楼主(2016-06-02):
求助图片中卡子的结构学名叫什么?想学习一下原理,并采购一些。

网友:
名称不知道,原理很简单
就是直线拉紧卡扣就行了

网友:
看图片最后一瞬间,右边有个卡子

网友:
快速锁扣,我们设备常用

网友A:
柜子上用的较多,标准件可参考 生久样本

网友:
两个平面锁而已~~

网友:
相机镜头盖 有用这种结构的

网友:
两边各一个插班加一根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柜子上用的较多,标准件可参考 生久样本

非常感谢~生久样本中的确有~

网友(2023-09-02):
我现在有个电池仓也想做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生久样本中的确有~

所以,学名叫啥?

网友(点评):
快速搭扣

网友:
725我用过。请lz注意,你的gif的搭扣到边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