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产品模具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6-06-03):
图中产品材质为硅胶,厚度1.5mm,线条的宽度在1.2mm,请教大神这种产品的模具该如何设计,脱模又如何实现!

网友A:
花钱少一点用多点的点浇口。即三板模,不难实现。
产品量大,用多点热流道。
硅胶产品比较软,顶出恐怕难以完全的自动。使用顶针顶出,再辅助用人手取出即可。
完全的全自动当然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钱少一点用多点的点浇口。即三板模,不难实现。
产品量大,用多点热流道。
硅胶产品比较软,顶出恐怕难 ...

顶针针出来后利用汽动装置可实现自动脱模吗?因为我在上海一家密封圈客户就是这么做的,整个流程看起来很舒服,他们没有顶针,脱模时边上有个汽动装置直接把工件吹到边上的框里

网友(点评):
也可以顶出来后用机械手自动取料。

网友:
能吹的话,工件应有很大的圆弧才能吹的走,如果的直角边的话难。

网友:
吹出来???恐怕有点难度!

网友:
软胶一般吹气的多,不容易变形

网友:
软胶应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