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螺母垂直度检测方法是否精确?

楼主(2016-06-03):
如图所示为标准中螺母端面与螺纹轴线垂直度的一种检测方法,但这种检测方法是否精确?螺纹相配合时应该会有一定间隙,是否会对垂直度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当垂直度要求比较高的情况。希望有实践经验的高手释疑解惑,谢谢!

网友:
自己不懂就不要先怀疑机标,自己先做实验便知。

不懂还要怀疑标准的方式,你就用一套方法来否定嘛,为啥还要问。

另外,这帖的内容与“机械加工”的牵连性有多少?

网友(点评):
是的,我知道标准中所制定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但就自己常识所了解的知识似乎不太能理解,同事也对此方法提出疑义,故尔希望有经验的人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做了实验了吗?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那个垂直规是以什么定位的?

网友(点评):
这个测螺母垂直面和螺母轴线垂直度,用测量规上螺栓轴线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