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过步进加涡轮蜗杆减速机(两套)同时来驱动一根轴的?

楼主(2016-06-03):
谁有用过步进加涡轮蜗杆减速机(两套)同时来驱动一根轴的?

一个5.8N的步进不够,国内又买不到更大的防爆步进,所以就想了这个幺蛾子的办法.......求大神指点.......

就是分割器的左右两个入力轴各配一套步进和NMRV,脉冲是一路同时发给两台步进

网友A:
最好用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减速机。

一台步进带一台减速器驱动一个分割器,那个5.8N的,速比小了要么力矩不够,速比大了转速不够

网友B:
  要么用减速机,要么用大功率步进。两个小功率步进驱动同一台轴,完全同步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用减速机,要么用大功率步进。两个小功率步进驱动同一台轴,完全同步做不到的。

那我把两台小步进用同步带连起来再一起带1台涡轮蜗杆减速机,然后一路脉冲同时发给两个步进,这样你觉得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用减速机,要么用大功率步进。两个小功率步进驱动同一台轴,完全同步做不到的。

这是百度搜的,我现在就差一个实例证明,要是知道有人这样用过,并且几年没问题,我就这样用了

网友B:
  我现在做的设备,曾经用两台伺服,想要保证完全同步,但做不到。咨询伺服厂家的技术支持,他们也说完全同步做不到。程序扫描也是需要时间的,虽然时间很短。

网友C:
两台电机串联,用一台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的设备,曾经用两台伺服,想要保证完全同步,但做不到。咨询伺服厂家的技术支持,他们也说完全同 ...

你是发两路脉冲分别控制两个伺服,只是PLC里面的语句写成一样的两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台电机串联,用一台减速机

请问你用是步进电机吗? 是两个电极前后串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发两路脉冲分别控制两个伺服,只是PLC里面的语句写成一样的两行,是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那我的控制不一样,我是一行语句从一个端口输出,同时接到两个步进驱动器的端口上

网友B:
一路脉冲控制两个步进?这样做也是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路脉冲控制两个步进?这样做也是天才

有什么不行吗?

网友:
两台电机不可能同步的,如果能实现的话,就能取代伺服电机的跟随功能了,多省钱!

楼主:
合适的找到了,不用这么搞了,谢谢各位关心,但是这种方式以后有机会要试试,总觉得可行,我也问过专业做步进的,人家也说有客户这么用过

网友:
两台伺服,想要同步是可以的,大型加工中心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点评):
头像是年轻的华仔? 伺服同步可以,部分PLC有专门的2轴4轴模块可以做到,TB上也有同步控制器,但是都要接编码器的,像步进这种没有编码器就不太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