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画法

楼主(2016-06-03):
配电柜前门  ,可以用拉伸画吗?  给加工厂的时候用转成钣金图吗?

网友A:
你是花钱的主啊,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钣金厂自己会处理的,你只要工程图纸尺寸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花钱的主啊,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钣金厂自己会处理的,你只要工程图纸尺寸对了。

我这样画,红圈部分他们怎么处理

网友B:
他们自己会加工的,红圈部分焊一下!

网友:
对钣金不熟的话,最好按用钣金画,可以知道你的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自己会加工的,红圈部分焊一下!

恩 只在一线干过加工中心和精雕机,对钣金怎么加工的不是特别了解

网友:
红色部分他们会自己考虑的,折弯半径,释放槽什么的他们都是专业的,

网友:
呵呵,初学者都这样,不过这样画法不对。

网友:
钣金厂有工艺的,你只要提外形尺寸要求,哪些部分需要特别注意的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好比你购买电机,还去关心里面线圈的粗细吗?当然了,基本的钣金知识还是要学点,别设计出钣金折不出的零件闹笑话,或者设计出加工工艺特难导致成本陡增的零件,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跟钣金厂技术员沟通一下!

网友C:
怎么画方便取决于你的加工厂,有的加工厂只要用拉伸去除画个实体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展开,他们自己搞。有些要求用钣金命令画。既然钣金的零件话,还是用钣金命令画吧,有助于理解钣金加工工艺

网友:
我一般不用钣金画,生成2D图档时,各种释放槽,拼角线都导出来了。但是钣金厂不一定按图纸上的拼角哦。如果对折弯角没有要求, 我一般用实体拉伸。

网友:
钣金我一般都是拉伸的,让厂商自己处理的

网友D:
我老板是用钣金画的,sw钣金功能挺强大,学着用一下没坏处。
我是用ug画实体,然后转换成钣金件,再来展开,这样比较好想。
不考虑下料的话图纸上给出成功尺寸就好了,需要自己下料的话就必须要用钣金画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老板是用钣金画的,sw钣金功能挺强大,学着用一下没坏处。
我是用ug画实体,然后转换成钣金件,再来展开 ...

我只管设计,不出加工下料图, 都是外协加工    用钣金方法画,画圈的地方,还要画出焊成什么样

网友(点评):
sw不知道,ug钣金模块里可以用封闭拐角命令,应该有类似操作

网友:
钣金一般就干到这样,需要焊接要标注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管设计,不出加工下料图, 都是外协加工    用钣金方法画,画圈的地方,还要画出焊成什么样

SW里面有一个焊接的边角命令,可以把角焊起来

网友E:
加工是按二维图加工的,应该和三维怎么话关系不大。不过有的加工单位找你要展开图,那还是用板金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是按二维图加工的,应该和三维怎么话关系不大。不过有的加工单位找你要展开图,那还是用板金画好。

从我要展开图的  那工厂我也不下订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画方便取决于你的加工厂,有的加工厂只要用拉伸去除画个实体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展开,他们自己搞。有些 ...

用solidworks   上面有钣金的画法的

网友:
没有曲面造型的话, 钣金件应该 优先用 钣金命令 进行, 中间可以 转到 造型命令下 画图 。 灵活运用。  展开成 钣金平面图也很容易。

网友:
钣金我还是选择直径拉伸了,被电控柜搞着头大

网友(2016-07-11):
钣金渐进成型

网友:
无止裂槽!

网友:
以前做钣金的时候,客户都是直接发个总图过来的,零件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拆分的。这种小事情钣金厂自己会解决啦。

网友:
钣金软件最好用SW,里面的钣金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像这样门就做个基面,折弯,设置系数,做个包角就搞定了,简单快速

网友:
只给纸质图纸的话,你怎么画都没关系,因为到钣金厂哪里还是都要重画,如果给三维图,并且正好钣金厂用的和你一样的软件,那还是按钣金画好点,到钣金厂哪里只需要修改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专业的工程师当然用钣金的画法,这样后面处理起来比较简单,可以直接生成展开图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