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调质硬度多少便于切削加工?

楼主(2016-06-03):
如表土

网友:
215-255HB

网友:
楼主问的就有问题,调质硬度多少并不是为了便于加工,而是根据使用及设计要求而定的。
如果设计要求硬度高必然调质的应该要高(当然45钢本身材质调制后的硬度也到不可太高),至于加工你可以选择好的刀具啊!

网友:
45#一般调质不就是28 HRC 左右吗,能有多硬?
很好加工的啊

网友:
同意“贝克焊条”所说的,调制不是为了便于切削,是为了工件的使用要求而定的。即便是调制后的硬度高,也有刀具可以加工的动。

网友:
如果是便于切削加工可以用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