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上的工装划伤产品,请社友推荐下合适的材料,实际情况见附图!

楼主(2016-06-03):
目前情况:采用现有的支撑工装装产品在热风烘烤设备内输送,温度100度左右。
                      工人放置产品是容易对产品产生划痕 。
现有对策:  1、将现有的治具材质换为POM、尼龙工程塑料。
                                缺点是:现有产量较大,   POM等塑料经常取放,易产生粉末,进入产品内部
                         2、 在现有治具(材质不变)基础上   覆盖耐磨涂层,铁氟龙之类的
                         3、社友也帮忙推荐推荐别的材料  拜谢了。

网友A:
用软系列的铝合金

网友B:
工装与产品接触面镶嵌紫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ek

大侠,这个您这边实际用过没,效果如何?刚在网上查了下,价格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系列的铝合金

大侠,实际使用过吗?

网友(点评):
6系铝合金应该是比较硬的,用软铝做工装的话不会把零件磨坏,也有一定的硬度,价格也不贵,没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装与产品接触面镶嵌紫铜。

谢了,紫铜有现成的,试试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您这边实际用过没,效果如何?刚在网上查了下,价格不便宜啊!

我们主要是用在耐磨和非金属材料时选择的,效果蛮好的,价格你可以找加工商问问,

网友:
先把你的治具抛光了再说吧

网友:
工装包胶

网友:
贴高温胶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紫铜有现成的,试试看效果!

效果怎么样? 工件什么材料的,环氧板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