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油憎水处理与表面磷化处理区别?

楼主(2016-06-03):
麻烦问下,浸油憎水处理与表面磷化处理区别?

网友:
我只知道钟表行业有防油扩散处理工序,把钟表的宝石轴承,俗称“钻”浸在一种溶液中一定时间,然后取出烘干,这样保证钟油仅仅润滑齿轮轴颈与宝石轴承孔,而不扩散,延长寿命

网友:
搞不清楚

网友:
磷化是指浸入磷化液,在表面沉积形成一层不溶于水的结晶型磷酸盐转换膜的过程,称之为磷化。

网友:
虽然了解不多,但是从字面也可以理解一些:憎水处理主要针对的是抑制水对制品的不良影响,而磷化处理主要针对防腐能力,针对的不单单是水,还有其他化学品。另外,磷化处理的一般是金属制品,因为要进行电化学反应;而憎水处理则没有相关限制,并且主要针对的是非金属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