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运动模拟

楼主(2016-06-03):
參考

网友A:
看不明白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是怎么控制的

看出了嗎?

网友:
路径配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是怎么控制的

那这个就需要两个伺服去配合控制喽?

网友(点评):
是装配配合约束,而不是什么伺服,毕竟这是研究solidwork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就需要两个伺服去配合控制喽?

哦哦。这个我知道,但是你这个在实际应用中最简单的怕是要用伺服控制,原本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在实际中的运用

楼主:
3#是比較特殊的作法,

一般做法是用路徑控制如圖所示!

网友B:
是通过笔尖和草图的配合来约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笔尖和草图的配合来约束的吧?

是的!

网友(2016-07-22):
数据点?轨迹跟踪?

网友:
我比较好奇,怎么没有4#?

网友:
还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