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径为r的四分之一圆弧,形心怎么求?

楼主(2016-06-03):
一个半径为r的四分之一圆弧,形心怎么求?

网友(点评):
算法很对

网友(点评):
大侠,你的积分是不是算错了,应该是4,不过书上是4/3,我怀疑书上错了

网友(点评):
我看错了,呵呵

网友A:
任取2段弧,端点连线的中垂线交点即为圆心。。尺规作图

网友:
圆弧四等分,一三等分点连线和2等分点圆心连线交点,瞎猜的

网友:
平面图形按静矩去算形心,这个绳子用什么去定义形心?

楼主:
网络太慢了
定义

网友:
找两个弦的垂直线的交点就是,试试!

网友B:
分别以A、B为圆心,R为半径做园,产生两个交点,左下一个即为所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取2段弧,端点连线的中垂线交点即为圆心。。尺规作图

圆弧的行心和圆心是一回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别以A、B为圆心,R为半径做园,产生两个交点,左下一个即为所求点~

弄错了

网友:
设计手册查材料力学截面的力学特性有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