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气泡小球

楼主(2016-06-03):
我这边接了个项目,想找OEM生产一种气泡小球。说是小球,其实最好是圆饼状的。直径10mm,厚度5mm,内充1个大气压。
材料是能耐弱酸,杜蕾斯的那种材料就成。
如有朋友可以做,并经实验可行,我这边大概要400K只/天。

楼主:
联系方式2369518780@qq.com

网友:
杜蕾斯是什么

网友(点评):
您贵庚啊?

网友A:
杜蕾斯的那种材质是乳胶。
制作工艺是模具浸入乳胶液再取出,乳胶粘附在模具上,然后硫化固结,所以才能那么薄。
气球也是用同样材料同样工艺做成的。
从制作工艺可以判断,那种材质无法一次做成内部有压力气体的完整封闭球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杜蕾斯的那种材质是乳胶。
制作工艺是模具浸入乳胶液再取出,乳胶粘附在模具上,然后硫化固结,所以才能那 ...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