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如何镜像一个独立的装配体

楼主(2016-06-03):
比如A是装配体,我需要另一个独立的装配体B,而B和A是镜像关系。B可以单独打开。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镜像零部件,解散镜像零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像零部件,解散镜像零部件

就是每个零件镜像一次,再重新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零部件,解散镜像零部件

没弄明白

网友:
如果所有的零件都是结构镜像于原零件的,那直接使用镜像零件中的对称选项,如果仅仅是位置上镜像,就不使用对称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