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间的孔轴密封

楼主(2016-06-03):
A和B构成一组利用相同尺寸的孔和轴进行密封的组合
四组相同的组合,理论尺寸相同,图中4个B的红线理论上位于相同平面,4个轴(A)的另一端固定在同一托板上,
工作环境高温高压,3.5MPa,430℃,要实现四组同时密封
现在由于加工误差,导致不能密封,之间间隙也就在几丝的样子,结构限制,导致测量不准确
有没有好方法可以消除加工误差,实现同时密封
接触面结构可以改,但大方向就是一个孔,一个轴,工作时孔有蒸汽通过

网友A:
这是设计问题,与加工无关,加工误差不可消除,就算消除了还有应力变形,为何不考虑补偿。

网友B:
密封用件,这样搞不对啊。

网友C:
看不懂 尺寸相差这么大 怎么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计问题,与加工无关,加工误差不可消除,就算消除了还有应力变形,为何不考虑补偿。

怎么个补偿方式,能给点意见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用件,这样搞不对啊。

25.5的孔是蒸汽通道,这个肯定是变不了了,现在就是想按需把这个孔给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 尺寸相差这么大 怎么进去??/

AB件的25.5的尺寸,对齐后,线密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补偿方式,能给点意见不,谢谢

你这相当于一组针阀,阀芯之间不建议是刚性联接,根据实际结构加一点弹性,比如弹簧什么的,加工难度大大降低,密封效果反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相当于一组针阀,阀芯之间不建议是刚性联接,根据实际结构加一点弹性,比如弹簧什么的,加工难度大大 ...

考虑过,但是没找到解决方法,我的四个阀针的行程差在20mm,加弹性件不太可取,设备还是高温高压

网友:
4组A和B先装配好,  然后分别固定在托板上,   加工误差在托板固定这个环节消除. 可以焊接,可以螺钉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