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度精度等级给定,参照长度还是直径?还是综合起来的

楼主(2016-06-03):
圆柱度精度等级参照长度还是直径?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两个都要参照

网友(点评):
说话前翻翻圆柱度定义先

网友:
设计从来都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网友(点评):
圆柱度是啥

网友A:
楼主搞清楚什么叫圆柱度,还长度,关长度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清楚什么叫圆柱度,还长度,关长度什么事。

麻烦请教下朋友,圆柱度,还长度,关长度什么事??谢谢

网友:
主参数是直径,如果长度太长,要考虑长度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
圆柱不是靠长度、直径定位的吗

网友:
个人愚见:圆柱度是限制实际圆柱面对理想圆柱面变动量的一项指标。它的公差带是以公差值t为半径差的两个同轴圆柱面之间的区域。它控制了圆柱体横剖面和轴剖面内的各项形状公差,诸如圆度、轴线直线度,素线直线度等。但通常,圆柱度误差用圆度仪或配备计算机的三坐标测量装置检测,如果没有这些装置,最好不要使用圆柱度,此时可分别用圆度和圆柱面素线的平行度来代替使用,用圆度和平行度来代替圆柱度时,应根据圆柱体的长径比确定圆度公差值与平行度公差值。

网友:
是一个圆柱体的任何一个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