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加工这种钣金的设备,要求自动化卷板 自动化焊接

楼主(2016-06-03):
六边形边长100mm,零件高度180mm。每个角的半径15mm。六边有一边是凹圆弧。
原材料是Q235板材 厚度4mm。
通过一次卷板就能成型,然后电焊对接。
请问有没有这种设备。

网友A:
现成设备好像没有,做台专机很容易。
不过做专机要看工件数量,算一算成本。

网友:
建议分两步,1,数控激光切割下料;2、专用折弯并焊接。

网友B:
折弯可采用液压复合方式,配CO2焊机,自动焊接,焊后脱模

网友(点评):
考虑个方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设备好像没有,做台专机很容易。
不过做专机要看工件数量,算一算成本。

这个零件量还行我基本这几年一直做这个东西。现在在考虑自动化 降低成本。老前辈 希望您能帮助我。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考虑个方案,但1、焊缝位置不明。2、工作效率和自动化程度没有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可采用液压复合方式,配CO2焊机,自动焊接,焊后脱模

这是我的想法,图1是模具棍也是主动轮,图2是从动轮 从动轮有液压油缸向模具棍顶着预紧力。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如果您可以做的话,我可以买。谢谢您

网友(点评):
你准备怎样让材料包覆在六角轮上面去?

网友C:
做钣金这样的件的设备叫辘骨机,采用逐步成型的方法,是通过式的

网友(点评):
辘骨机是个好东西,但对这个工件不合适。材料厚薄先不讲,一是工件短,二是两个折痕距离远。

网友D:
还要开两道槽啊?怎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开两道槽啊?怎么开?

腰孔可以在原材料上做好,我的原材料是带钢,我可以把长度个腰孔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钣金这样的件的设备叫辘骨机,采用逐步成型的方法,是通过式的

我百度一下这个机器?

网友:
量大就好办,没量就麻烦,你也不可能花大钱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QQ131280741

好的

网友F:
具体焊缝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焊缝在哪里?

除了有腰孔的两面之外,其他4个面都可以

网友:
那你还不如直接使用冲床冲压后焊接,成本也低!量也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