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抱闸

楼主(2016-06-03):
想做一个升降台,用滚珠丝杠升降导轨导向,现在丝杠用的3205的。配了个1:10的行星减速机,如果不加配重,用750W带抱闸的电机来防止升降台自降,这个升降台最大可以做多重?

网友:
要计算总的承重多少?加减速是否太快!可以参考加工中心的升降!最好要配重!

网友:
电机带得动,刹车就能抱紧

网友A:
你的电机计算出能带动你的负载,刹车一般就够的

网友B:
升降台的速度是多少?加减速是多大?电机多大扭矩?你上面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你计算升降的重量,根据减速比计算电机扭矩和功率,一般做减速机的厂家配的电机抱闸都大于减速机的输出扭矩,但是如果你有特殊场和你可以要求减速机厂家给你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台的速度是多少?加减速是多大?电机多大扭矩?你上面说的太简单了

电机额定扭矩2.4N.M,减速机28 速度为30mm/s 1秒时间用于加速或减速

网友(点评):
你可以找本银泰或者上银的滚珠丝杠样本,上面都有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计算出能带动你的负载,刹车一般就够的

因为是新手,我算出来能带动1T,感觉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