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脑装2个版本SW可行么?

楼主(2016-06-04):
之前公司的老图纸都是SW2012画的,前任工程师 删除2012装了个SW2014,一打开工程图,老图纸全消失(预览里有打开之后没了)

在这里问下:有什么办法,装高级版本的SW后,能打开以前低版本的SW工程图;

或者:同时装SW2012  和SW2016可行么?需要把两个软件的安装盘位置不同么(不同在C:盘)

网友A:
可以。并不用装两个盘
不过高版本保存后低版本无法打开……

网友(点评):
这个就麻烦了,低版本有用啊!能同时使用么?

网友:
不可以,除非是双系统的

网友B:
高版本怎么就不能打开低版本的呢?我之前2014画的,现在用2016可以打开啊。就是保存的时候会存为现在的版本,再用2014就打不开了。你说的工程图消失可能是因为你吧模型文件的位置移动了。

网友(点评):
工程图高版本打开低版本后,工程图里的图形丢失了;

网友(点评):
你装06后,06里的工程图模板跟04的一样么?或者是把04的模板复制过去了

网友(点评):
模板位置本来就默认在软件安装路径上,不是一个安装路径,怎么可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怎么就不能打开低版本的呢?我之前2014画的,现在用2016可以打开啊。就是保存的时候会存为现在的版本 ...

模板是跟着文件走的,用16打开14的是跟以前一样的。

网友:
除了这里,其他没有变化。

网友(点评):
厉害: 14的工程图模板是重新弄得么?

网友(点评):
是我自己参照其他公司的图纸合并使用的。

网友(点评):
我是说:你14的工程图模板 直接复制12的并改动;还是跟12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直接打开的,没有任何更换或者设置。。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14的工程图模板跟12的没任何关系

网友C:
装个虚拟机,虚拟机里面装一个SW,本身系统装另一个

网友(点评):
虚拟机是什么?

网友D:
没事,也不用装两个盘,直接搞就行,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这么干过么?

网友(点评):
14的打开12的工程图有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虚拟机,虚拟机里面装一个SW,本身系统装另一个

就是在系统里面再装一个系统,不过这个系统是以软件的形式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也不用装两个盘,直接搞就行,没有影响。

我的截图就是我电脑里的。我笔记本和实验室电脑都这样做的。

网友:
没必要装两个版本吧?选一个就好啦。

网友(点评):
我也希望这样啊!但是 新版本打开老版本后,工程图图纸消失了,啊

网友(点评):
视图消失与版本毫无关系

网友:
我现在就是装的两个 一个 14  一个15

网友:
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啊

网友:
win7 64位元  直接安裝 2012 及 2015

但建議分成兩個盤.

网友(点评):
厉害!哪里的朋友啊?用繁体字?港澳台?

网友(点评):
ryouss,solidworks玩家圈著名人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不用装两个盘
不过高版本保存后低版本无法打开……

高版本给保存成低版本的就行了

网友(点评):
怎么保存,另存的时候选择一下么?

网友(点评):
瞎BB什么,哪个三维软件能把高版本文件存为低版本的,信口胡扯习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版本给保存成低版本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