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机器人走线问题

楼主(2016-06-04):
有那位大神知道优傲、爱普生的轻载六轴机器人是如何走线的,听说一般轻载六轴机器人走线是从电机轴中(轴是中空的)的,是吗?如果不从电机轴中走线,是否有办法解决走线通讯问题,希望有哪位大神能给予指导!

网友:
小型的六轴机器人一般都是分外走线和内走线的,不是内走线就只能外走线了啊

网友:
爱普生1、4轴用中空减速机,中空减速机中间套了个钢丝的波纹管,波纹管里面充满的线缆,动力的和信号的还有气管子,自己拆开看一看就知道咯。

网友A:
内部走线,臂管中走线,有时间了给你拍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走线,臂管中走线,有时间了给你拍张照片

好的,谢谢!因为内部走线的中空私服电机和中空减速机成本比较高,我就向能不能外部走线,但这样可能会损失些旋转角度,不知是否是这样1

网友:
外走线也有很多麻烦,当然内走线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