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构怎么防止重物下坠

楼主(2016-06-04):
想做龙门双柱升降机,怎么样防止上升的重物突然掉下来

网友A:
查一下电梯防坠机构。很经典的。

网友:
有制动器

网友:
用蜗轮减速机外加防止逆向转动的棘轮!手册上有,参考货物电梯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电梯防坠机构。很经典的。

网友B:
龙门式双柱升降机,去汽车修理厂,看一看,问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龙门式双柱升降机,去汽车修理厂,看一看,问一问。

下次去保养的时候,好好看一下。

网友:
修车提升那套

网友:
添加自锁机构

网友:
我讲一下原理
绳子受重物影响,有很大的张力,克服扭力,使得把绿色工件的转出卡槽外,这样情况下是正常动作的。
当发生绳子断了,或者绳子连接处脱扣了,此时因为绳子的张力的消失,无法克服扭簧的力,而无法让绿色工件保持原有状态,那么绿色工件在扭簧的作用下又要卡到卡槽里了,这样重物就掉不下去了。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上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