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多芯过滤器滤芯固定方式

楼主(2016-06-04):
在设计大流量过滤器时,单滤筒有效过滤面积无法达到设计过滤面积时,需要使用多滤筒串联或并联的方式进行连接,请教大家用什么结构能够实现滤网间快速可靠的连接呢(并能实现有效密封)?(假定单个滤筒尺寸为φ440x970,直径x高)
谢谢!

网友A:
我之前的公司专业做不锈钢过滤器还有配套的滤芯的  1到50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公司专业做不锈钢过滤器还有配套的滤芯的  1到50芯的

如果是细长滤芯的话,假如直径80高800,则可以做成滤芯总成的办法实现多滤芯组合和密封;若单个滤芯直径较粗,如直径450x1000,每台过滤器需要使用8个该滤芯,不知如何将2个滤芯串联(共分4组),从而占用较小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是多根比较粗的滤筒,直径440左右,多谢了,学习下

网友(2024-07-11):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这个尺寸没什么快拆的,法兰螺栓密封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