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车工上、下较重工件问题,使用微型电动葫芦跑车怎么样?

楼主(2016-06-04):
解决车工上、下较重工件问题,使用微型电动葫芦跑车怎么样?没有实际用过,想向有经验的朋友请教?

网友:
有条件的一般用行车。

网友A:
可以,很好的。

网友:
国外都5.0了,咱怎么还是奴隶作坊

网友:
我们专业做车床上下料

网友B:
重型用行车,1吨以下用KBK导轨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很好的。

你好!请问一下微型电动葫芦和跑车是否连在一体的,你们用哪个厂家的比较好?体积小,起重量二、三百公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型用行车,1吨以下用KBK导轨比较合理

KBK导轨是什么样?怎么用?起重二、三百公斤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KBK导轨是什么样?怎么用?起重二、三百公斤就行。

你baidu一下看看,上面介绍得很详细

网友(2020-01-02):
微型电动葫芦加跑车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