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中兴的线切割机床怎么样?

楼主(2016-06-04):
刚入手了一台泰州中兴的线切割机床,不知道用久了质量怎样?
我们这用泰州正华的比较多,但是质量一般;
泰州哪个品牌的质量最好啊?

网友A:
每个地方的机子都不一样哦。所以泰州有很多的机床厂家,现在看价位吧,2-3万的效率和精度都一样,4-6万的稍微好点的。效率也差不多。
因为钼丝有极限的嘛,太快了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地方的机子都不一样哦。所以泰州有很多的机床厂家,现在看价位吧,2-3万的效率和精度都一样,4-6万的稍 ...

卖机器的业务员又给推荐了正泰(太))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B:
广东这边好像泰州雄峰机不错,好点的都选这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东这边好像泰州雄峰机不错,好点的都选这个品牌。

雄峰的是高端切割机了

网友(点评):
这东西始终都是一分钱一分货,雄峰机也是毛病不少,我们公司有4台,有一台就是莫名其妙的自动断电,V轴阻力很大,连说明书和控制柜居然都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