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夹具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6-06-04):
在做课程设计,求帮帮忙,图中8的那个辅助支承尺寸在哪里可以查的到?谢谢

网友:
图中8的那个辅助支承尺寸在材料力学里可以查的到。  哈哈

网友:
自己设计吧,因其不是标准件.且也不合理.

网友(点评):
没法锁紧,加工时的振动会使其松动。

网友:
这是一典型机构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
那个8应该是浮动支撑,放置工件时支撑面能适应工件误差,自动变化高度。安装位置夹紧后,将浮动支撑锁止,实现对工件的支撑。4楼图中8,16,17,18,19,20,21需注意关注。

网友:
浮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