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忙查个图

楼主(2016-06-04):
马上毕业答辩了,小弟毕业设计是双轴数控回转工作台的结构设计,二维图已经出的差不多了,麻烦各位大哥大姐帮忙查查图,看看有哪些错误,哪些不足,我好改正完善。小弟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装配图因为太大,不好上传,只好上传到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c2lvnri 密码:rajb内含福利!

补充内容 (2016-6-5 13:19):
装配如我已经拆开了放在第三页的24楼了,还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忙看看

网友A:
请问下 粗糙度符号是依据哪个标准

网友(点评):
新标准是这个样子了,我记得当时毕设特意要求的

网友(点评):
2002新标准

网友(点评):
Herman 2002新标准有不少,具体粗糙度表示法的标准号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 粗糙度符号是依据哪个标准

GB/T 131-2006啊,是位置放错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只是俺记的还是旧标准未及时更新。

网友B:
第一个图的M39是不是要加个螺距?

网友(点评):
如果是标准螺纹是不标螺距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粗牙不标螺距。

网友(点评):
他这个螺纹明显是锁圆螺母的结构, 标准是M39x4吧? 但是圆螺母是M39x2或者39x1.5的 他这个应该跟他选的螺母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的M39是不是要加个螺距?

有道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B/T 131-2006啊,是位置放错了吗?

请问 键槽的剖面尺寸标注 是依据哪个标准

网友(点评):
头一次见这种标注

网友(点评):
键槽负公差。

网友C:
这是哪个软件出的图

网友(点评):
可能是SW

网友:
第一张图长度尺寸没给公差,未注工差按哪个标准也没有

网友D:
空心轴图纸中,圆跳动公差标注错误。两处均标注错误。圆跳动不可能限定在两公共基准轴线上,可以看下机械精度设计的课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键槽的剖面尺寸标注 是依据哪个标准

GB/T1096-2003精度是按这个来的,位置不知道有没有错,还请大侠直接赐教!

网友(点评):
GB/T1096-2003 普通型 平键 里没有键槽尺寸与公差。应改用 GB/T 1095-2003 平键 键槽的剖面尺寸。

网友(点评):
恩,是的,谢谢大侠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个软件出的图

轴零件图和装配图是cad其他的是Solid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心轴图纸中,圆跳动公差标注错误。两处均标注错误。圆跳动不可能限定在两公共基准轴线上,可以看下机械精 ...

好的,我去查一查,谢谢大侠

网友E:
第一张图的A,B基准位置标的不太合适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的A,B基准位置标的不太合适

你是说放在尺寸线箭头那里吗

网友F:
FYI:
具体优化需要你自己参考功能修改哦;

网友(点评):
大侠,我把装配图放在了24楼,麻烦您再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FYI:
具体优化需要你自己参考功能修改哦;

实在是太感谢了,大侠!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FYI:
具体优化需要你自己参考功能修改哦;

大侠能不能帮我看看装配图,在一楼的链接里,里头还有许多机械有关的手册

网友G:
第一张有四个地方需改正

网友(点评):
基准可以这样

网友(点评):
中心孔是应该加;A,B基准可增加对中心孔的跳动要求; 倒不是一定所有尺寸都需要用中心孔来标注; 那个螺母是要加螺距(要不然是粗牙了)

网友(点评):
圆跳动基准A和B一般要标在装轴承的轴段尺寸上。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张有四个地方需改正

你这基准是怎么放的?

网友(点评):
没有中心孔的是以轴中心线为基准的

网友:
这个图纸标注不够简介 工人要做尺寸都要找半天 特别是第二个法兰盘

网友H:
楼主第一张图φ40应该是轴承位吧?工差要改改,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第一张图φ40应该是轴承位吧?工差要改改,太松了

是蜗轮,50的才是轴承

楼主: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忙查下装配图

网友:
第1张图左下角,键槽深度尺寸35的公差应该是:上差0,下差-0.2。

网友I:
没有接触过类似机械,不知道关键尺寸是那些,仅个人建议,大家指正

网友:
键槽这个我弄错了,图上是直接剖到涡轮的键槽了,晕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接触过类似机械,不知道关键尺寸是那些,仅个人建议,大家指正

多谢大侠指教,我底板上设计了一个空

网友I:
嗯,你这个三维模型上空的设计和装配图中A-A对应不起来,应该修改二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你这个三维模型上空的设计和装配图中A-A对应不起来,应该修改二维图

我的装配图是拆掉蓝色外罩后画的

网友J:
第三张图,所有内孔无加工符号,但是有尺寸公差,这让加工师傅如何下手,另外内孔是否安装别的部件,注意孔口倒角。不然装配师傅会很老火,另外所有图纸上的形位工公差,是否有必要,尤其是端面上的,这些地点要看看是否有配合,不是所有台阶都要有这,不然加工成本会上去,老板不开心。总之一句话,设计的东西要考虑实际情况,不是照着书上标。

网友:
怎么帮你改呢?

网友:
语言表达不出来

楼主:
照15楼那样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三张图,所有内孔无加工符号,但是有尺寸公差,这让加工师傅如何下手,另外内孔是否安装别的部件,注意孔 ...

恩,要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网友:
没在百度云里面发现模型

网友(点评):
我没有传模型,只传了二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要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将自己的设计融入实际,才有灵魂!

网友:
你发个cad的,可以在上面给你改。

网友K:
好好看看 标注公差的方向

网友:
我在学习,感谢各位无私奉献的朋友。

网友(点评):
共同进步!

网友:
M39的螺纹上应该开个槽,装个王八垫这样好一些吧
空心轴图纸上面的其余非加工,你是采用铸件加工吗?
那有没有铸造要求,铸造圆角什么的应该在技术要求里面说一下
用其余非加工符号的话,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所有加工处都标的有加工符号

网友(点评):
这个空心轴可以采用铸件吗

网友(点评):
45钢铸造性能不好,壁厚这么厚的钢管估计没有,你可以问问厂家,即使有你里面没有标注加工符号 里面的台阶怎么出来?

网友:
图一的键槽公差错了,应该为负公差

网友:
这个要做出实物吗?蜗杆的联轴器旁加支点会好点,装涡轮的轴与另外一端的轴要是不同心容易卡死额

网友(点评):
不做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好看看 标注公差的方向

你是说形位公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说一个实际中的问题,尺寸的字号太小了,不知道是A3还是A4,如果是A4,那打印出来可得仔细看,字太小了。

A3的,字高3.5,打印出来看起来还行啊

网友(点评):
A3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