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制齿轮和英制齿轮的换算关系

楼主(2016-06-04):
请问:公制齿轮模数m和英制齿轮径节DP之间的换算关系是什么?谢谢

网友:
在英制齿轮中,圆周率π与齿距ρ(见模数)的比,径节P=π/ρ,以 1/英寸为单位。在概念上,径节是公制中模数的倒数。相应于单位的换算,径节与模数之间有如下的关系式P=π/ρ=25.4/m式中P为径节(1/英寸);ρ为齿距(英寸);m为模数(毫米)。径节P与公制中模数m的作用相当。在大多数英制齿轮、齿轮联轴器和棘轮等零件中,径节是一项基本参数。径节越大,轮齿尺寸(齿高与齿厚)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