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不好,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04):
镀锌5个月变成这个色,轮子与钢管焊接,轮的两侧板为螺栓连接,请问是什么原因变色的?

网友:
锌要变金子了~赶紧收好

网友:
延长镀锌时间

网友A:
镀锌工艺不行,你这是5个月才这样,有时一送来就是这样的质量

网友:
你镀层太薄了

你这玩意用纸使劲擦几下,还能将镀层擦掉呢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镀装饰铬?

网友:
电镀还是热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锌工艺不行,你这是5个月才这样,有时一送来就是这样的质量

是的   如何检验?

网友B:
你是哪里的?可以让我做试试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如何检验?

你是哪里的?可以让我做试试看吗?。

网友C:
镀锌”不宜作摩擦零件的镀层“(摘自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锌”不宜作摩擦零件的镀层“(摘自机械设计手册)

是不是?
这样说来,我们公司的设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可以让我做试试看吗?。

不是很方便吧,哎/

网友:
镀锌只是为了防锈、防腐、美观等,如果有摩擦的地方就镀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