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皮带扣怎么生产?

楼主(2016-06-05):
这应该就是最简单的皮带扣了,包括一个针。针从皮带孔里穿过,架在皮带框上。
框应该可以用冲压或者铸造,但是针不会也是铸造的,因为它要卷一下套在框上。
还请内行给讲解,谢谢。

楼主:
就是这种皮带扣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皮带扣

还有这个

楼主:
针应该就是棒材或者片材,用某个设备(不知道叫什么,哪位能告知?)卷一下套在轴上,然后电镀。但是这种套装在一起之后,电镀时不会粘一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