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安装笔记本需要什么配置啊?请指教!

楼主(2016-06-05):
我电脑内存2G、i5处理器,硬盘500G,安装UG8.0特卡,我应该换什么样的配置啊?求指教!

网友:
还在用酷睿的cpu 用ug10.0

网友:
主要是内存小了,系统都要2G内存,
跑UG内存最少8G以上,要独立显卡
没有这些的话,用XP装个4.0吧

网友A:
内存小了,另外将本本的硬盘更换成480G的固态硬盘。

网友B:
内存略小了。我的i5cpu跑8.5没问题,不过C盘是固态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小了,另外将本本的硬盘更换成480G的固态硬盘。

480G的固态硬盘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0G的固态硬盘不便宜吧

金泰克的大约为900大洋,英特尔的1300大洋左右,在做系统时,将C盘的空间分到200G以上,最后尽可能的将除系统文件之外的第三方应用软件安装到D盘里,经过这么处理之后,往后启动UG做一些大的文件时,电脑就不会出现越来越卡的情形了。

网友C:
钱在那,肯定会快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钱在那,肯定会快很多

其实对于自己在家自学UG的人来说,你就是使用AMD芯片的电脑也是可行的,只要CPU是四核的,主频在3G以上即可,另外还要上一张独立显卡,4G内存,最后再加上一个大容量的固态硬盘。本身AMD性价比还是比较高,价格便宜,运行速度比较快,但惟一的缺点便是温度高了容易死机,稳定性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对于自己在家自学UG的人来说,你就是使用AMD芯片的电脑也是可行的,只要CPU是四核的,主频在 ...

是啊,不跑大型文档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啊,不跑大型文档就行

是的,我手边用来练习的电脑就是AMD芯片的,只不过我那个台式机,其主板连同CPU才700大洋,其中主板250大洋,两条4G内存,一块固态硬盘,显卡也只是配了一般的,280大洋的。不做大东西还是可行的,如果做大东西的话,可将CPU的散热器加大,显卡换一张好点的就行了。

网友:
我用双核主频1.6的,1G内存,集显的上网本装过UG4.0,SW12版,做一般造型还是不会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手边用来练习的电脑就是AMD芯片的,只不过我那个台式机,其主板连同CPU才700大洋,其中 ...

我用双核主频1.6的,1G内存,集显的上网本装过UG4.0,SW12版,做一般造型还是不会很卡!

网友A:
如果启动SW2012连续做满20个往上的实体造型时,就会发现电脑的响应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卡了,特别是做那些细节特征比较多的实体时,最好出现卡机。XP系统能认得到的最大内存为3.3G,这还要看系统的版本,有的只能认到3G内存,正常情况下,启动SW软件连续做十来个小型实体造型,还是没什么大的影响的。如果连续做超过十个以上的实体或工程图文件的,必须要重启一次SW软件,让电脑能够释放一定的内存出来,当然对于低版本的UG软件来说,也只有UG8才支持多核CPU,一般来说UG4.0对于CPU是不是多核心的,其运行速度相差并不明显。也只有高版本的UG才支持多核CPU,对于CPU配置的高低有着一定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启动SW2012连续做满20个往上的实体造型时,就会发现电脑的响应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卡了,特 ...

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我当年的那台电脑是Q8300,独立显卡,铭瑄GTX240,500G机械硬盘,我连续使用SW2010版三年时间,其间做了不少的工装夹具图纸,对SW软件的特性我还是知道的。大凡只要做到超过十个文件的时候,如果再接着做下去的话,电脑响应速度便会越来越慢,越来越卡,做到第三十个文件的时候,那电脑运行速度如同蜗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启动SW2012连续做满20个往上的实体造型时,就会发现电脑的响应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卡了,特 ...

没用过UG,但设计类软件基本都不吃U,主要看内存和硬盘。硬盘有条件的话上MLC颗粒的SSD。买之前要看好本有木有2.5寸硬盘位或者是NGFF插口也就是M2插口的。对于U来说核心数量和主频没啥作用,主要要看U的三级缓存,一定要看三级缓存。内存容量尽量大,可以省去软件对与一些暂存文件的在硬盘上反复读写,能显著提升速度。最后说到显卡,一张低端专业卡也要2200起,至于UG感觉评论说的对于渲染这种操作不吃资源,所以卡的话直接忽略,随意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略小了。我的i5cpu跑8.5没问题,不过C盘是固态硬盘

这个不太懂!C盘是固态硬盘,需要怎么做,多大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UG,但设计类软件基本都不吃U,主要看内存和硬盘。硬盘有条件的话上MLC颗粒的SSD。买之前要看好本 ...

其实UG对电脑硬件并不怎么耗费,家用电脑的CPU三级缓存不是很大,只有服务器的CPU三级缓存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懂!C盘是固态硬盘,需要怎么做,多大内存的?

如本本安装240G的固态盘时,C盘空间应分为120G以上,否则等第三方软件都安装好了之后,其C盘的可用空间就会减小许多,正常情况下的WIN7 64位操作系统安装完成之后,其所占用的C盘空间为20多G到30G之间,如你要安装UG的时间,必须要提前安装完整版OFFIC软件,然后才能安装UG,以方便UG进行数据交换,还有进行模具设计时,UG能够正常的加载模架及明系表,等这些都装完之后,C盘差不多已经耗去50多G到60G的空间了,因此在进行硬盘分区的时候,一定要将C盘多分一点,D盘只要有七八十个G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本本安装240G的固态盘时,C盘空间应分为120G以上,否则等第三方软件都安装好了之后,其C盘的可用空间就 ...

C盘就120G,没剩多少了啊!240G固态硬盘得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C盘就120G,没剩多少了啊!240G固态硬盘得多少钱啊

去网上查一下便知,天猫上很多,资料尽量保存在机械盘里,固态盘里最好不要存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