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分度机构省掉了分割器,减速机,电机.

楼主(2016-06-05):
可能有人觉得用分割器+电机多省事,没错我也这么觉得,但在某些情况下,就是不让用电机,怎么办? 所以就想了这个方法,没见人这样做过,都是自己想的,难免有点闭门造车,抛砖引玉望社友指点~

   另外请问那个定位块,能用什么有色金属来加工,也能达到SKD11热处理HRC56-60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仰视图亮了。

呵呵,只是示意图,将就看看吧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没有“仰视图”用向视图取代仰视这个概念。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机构问题关键不是定位,是"过冲"了怎么办

网友(点评):
首先我把20铁盘改为30铝盘,然后调行程气缸改为普通气缸+滑轨,然后气缸伸出和缩回都加油压缓冲器,你觉得如何? 仰视图我记得是机械制图课上老师教的呀...

网友(点评):
我想问下楼主M24的油压缓冲器,缓冲时间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时间真不知道,牵扯不少,我打算是在缓冲器上加垫圈调节,也就是以大盘速度为基准,调到稳稳的刚好缓冲器到底

网友A:
这个仰视图亮了。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气动分割器?

网友(点评):
最近没上QQ?

网友B:
对于转盘的分度,为什么不优先考虑用马氏轮呢?
这个观点,在论坛已经重重复复,像祥林嫂一样说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楼主的东西,如果用气缸推齿轮,齿轮通过单向联轴节带一个拨盘,马氏轮分度是太容易不过的设计。
结构最简单,制作很方便;无冲击,重复定位精度极高。成本也绝对是最低。
但遗憾的是,每次都等于白说。

网友(点评):
支持彭老师观点,但是 这个没有冲击么?我没算过。

网友(点评):
大侠,楼主是不想用电机分度

网友(点评):
大师就是不一样,画龙点睛

网友(点评):
马氏轮的分度是个加速减速过程,在分度结束时,圆盘的转动速度趋向于零。

网友C:
防爆环境下用气动分度盘吧,等分分度可以用鼠牙盘

网友:
直径1m,厚度20mm的铁盘,直接用气缸推,我担心的不是推不动,而是停下来时的惯性对气缸的强度和寿命的影响。。。

前几天给人家手划了一个气缸推圆盘带刹车的机构,找不着在哪儿了,重新简单划了一个。

1)图中没画的导槽,是和圆盘同轴的弧形导槽,导槽的扇角正好是一个工位的扇角。
2)连杆的轴,套在弧形导槽内。
3)气缸行程,要比弧形导槽两端直线距离长些。
4)气缸缩回状态下,钩型连杆的轴顶在弧形导槽尾端,刹车片离开圆盘外缘。
5)气缸开始伸出时,刹车片先贴死在圆盘外缘,然后才会向前推动圆盘。
6)钩型连杆的轴顶到弧形导槽前端后,气缸继续施加推力,已达到圆盘刹车的作用。这时,刹车反馈力,都在导槽上,气缸不受别的力气。
7)气缸回缩时,会先离开刹车片后才会拉回连杆。

这么玩的话,气缸敢狠狠地推出去,转盘能得到更高的转速,气缸也不容易损伤。
要精确定位的话,气缸缩回的同时施加定位件,这样定位件的受力也很小。

仅供参考。(可以说这是把自行车的鼓式或盘式刹车机构倒过来用啦?。。。)

网友(点评):
我是用棘轮,用碳刷做鼓刹,因为分度多扇形角小,鼓刹一直抱紧,另做定位气缸到位扣死,精度受棘轮和气缸行程影响。方法虽然笨,但是很可靠。

网友(点评):
这个挺好

网友(点评):
给我点时间琢磨琢磨...

网友(点评):
实在惭愧,看了半天还没理解兄台的真义……我可以理解成气缸推圆盘时,有个刹车一直抱着圆盘?并且气缸停止靠的外部限位而不是像我画的本事调行程气缸来限位,是吧?

网友(点评):
气缸是靠外部限位停止。推动,是靠气缸的能力和气压的能力去推的,顶多就是快慢的区别,而对气缸本身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停止时被驱动件的惯性可不管气缸的承受能力啊。所以我喜欢让别的壮实家伙背黑锅。

网友(点评):
嗯,那我就用气缸+浮动接头+滑轨来带动卡位组,然后卡位组的伸出与复位就靠两个粗壮的油压缓冲器来限行程,m24的,够粗吧 呵呵

网友(点评):
老大,我也不知道你的需求线速啊,在上面想干嘛啊都不知道,自己算去。不会算的话,跟我学,造一个简化版试试之后再按比例推算。我够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仰视图亮了。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气动分割器?

进口品牌找不到,国产的气动分割器我了解下来一个分度要1.5秒,我想用现在这个结构实现1s内的分度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爆环境下用气动分度盘吧,等分分度可以用鼠牙盘

进口品牌找不到,国产的气动分割器我了解下来一个分度要1.5秒,我想用现在这个结构实现1s内的分度速度。

网友:
感觉成功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转盘的分度,为什么不优先考虑用马氏轮呢?
这个观点,在论坛已经重重复复,像祥林嫂一样说过不知道多 ...

     是我没说清楚,您老有所不知,我这里不让用齿轮齿条,链条都不让用,客户担心有火星....除非整体泡在油里,一开始我也想过1,2K买个直径600的齿轮,然后气缸+滑轨+齿条+单向轴承,且齿轮,齿条,滑轨都泡在油里,然后外圈还是3组定位.
    您说的马氏轮机构,有个滑动摩擦存在,肯定也要泡在油里,而且我总觉得这个马氏轮直径除非做到5,600的直径,不然我大盘外圆上的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的平稳啮合运动会产生火星?倒是定位销插入销孔的撞击不会?太奇妙了。

网友(点评):
齿轮我今天再问下让不让用,有些客户他就是这么认为,就像一开始我用链条,谁能想到链条会有火星……但是对方也在这行业几十年,也许真的遇到过链条冒火星的……

网友(点评):
插销与凸轮轴承是个滚动摩擦,然后我用粗壮的peek去加工,您觉得如何?

网友:
学习各位大侠了

网友:
类似的结构米思米实例库中见到过,就是尺寸小型化一些

网友(点评):
看了两个,感觉速度高了会过冲...

网友D:
按照图片上12等分很明确的说,1S内完成不了一个等分的旋转,楼主可以测试一下你所用到的两个气缸运动运动耗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图片上12等分很明确的说,1S内完成不了一个等分的旋转,楼主可以测试一下你所用到的两个气缸运动运动耗 ...

推动大盘+外侧定位插入(同时卡位松开)+推动气缸复位+卡位气缸插入=0.4+0.2+0.2+0.2=1.0秒,时间上是有点苛刻,这个时间内完成对机构负荷也挺大的,我看到时以推动大盘+外侧定位插入到工作点亮,就认为大盘已经到位,然后每站开始动作的时候,执行余下两个动作.

网友(点评):
朋友这不是是做皮包,你用进口皮革东西就能卖上钱,也有可能你的确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你吧,气动分割器节拍做不快的原因,就是油压缓存器时间过长,M24缓冲时间将近1s。

网友(点评):
很多组装机,用转盘不用链式的原因就是分割器可靠,速度高,你自己搞个这东西,你自己能装的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您老有所不知,我这里不让用齿轮齿条,链条都不让用,客户担心有火星....除非整体泡在油 ...

齿轮齿条不行,担心火星,用铜做是不是可以?
另外,考虑下同步带代替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铜的就是担心寿命,同步带橡胶的,担心软,我有一组轻载的齿轮齿条结构用了同步轮和同步带来替代,但是这里不敢用啊....

网友:
能与SKD11热处理后的硬度相当的恐怕只有钨钢了,YG3、YG3x等等,无需热处理,硬度高于SKD11.只是难加工一点

网友(点评):
可是钨钢挺脆的不耐冲击吧? 我现在打算用厚一点的PEEK板材加工这块插销,PEEK都是进口,还好用量不大,加工工艺还简单

网友E:
四个定位机构,同时定位。零件公差要卡准,特别那几个凸轮轴承的安装位置要非常精确,其他的也要多想点办法,实际上难度不小。
而且都是刚性的,硬碰硬,如果有一个机构位置不对,后面可能会噼噼啪啪的坏一堆了

网友(点评):
他这个实际是无法装配,转盘端面跳动直接影响辊子垂直度,而且凸轮随动器安装螺纹垂直度影响定位快配合间隙,2个随动器间隙大了是摆设,间隙小了磨损严重,他这套机构想用随动器控制精度不可能,而且他这个转盘速度

网友(点评):
速度快,转动惯量大,气缸,铰接根本受不了,1s一个转盘节拍,而且包含油压缓冲时间,乒乒乓乓1个小时就全部完蛋。

网友(点评):
两位兄台莫要吓我……今天下午就要二次审核此方案了……三组外圈定位我去掉一组,推动组铰链处用三十的轴承代替原来16的鱼眼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个定位机构,同时定位。零件公差要卡准,特别那几个凸轮轴承的安装位置要非常精确,其他的也要多想点办法 ...

你们肯定要先研究加工和装配的精度问题,精度不足会产生额外的应力,对于这套东西来说是致命的,跟用多大的轴承没有关系。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方案审核完美通过,祝我自己顺利签单!

网友F:
祝你1S顺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你1S顺利完成

明天没事好好画一下,被你们说的我提心吊胆的哈哈,力求做到0.7完成推到位并卡住锁死这两个动作,大盘用7075,厚度改20,并局部镂空等多重手段降低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做好以后分享到社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点评):
人家不是画着玩的,是真正的商业行为。能拿出来公开吗?拿出来了,说明已对自己没用了。。。

网友(点评):
这组方式搞成后可以发,搞失败也发,只限于这组,到时搞个小视屏发上来

网友G(2016-10-11):
兄台的转盘视频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台的转盘视频好没?

黄了!胸闷的很!方案通过了,但是对方突然提出要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要证???

网友(点评):
军工方面的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