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站装配图中管道穿过油箱的结构?

楼主(2016-06-06):
看一套网上流传的图纸,其阀块管道通过油箱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这是对应的明细表元件

这是防尘盖的结构:

我的问题是,明细表中的O型圈放在哪里?为什么防尘盖要设计成那样的结构?O型圈的作用是什么?是防止油液从油箱盖板泄漏进油箱么?是防尘么?

O型圈欠在这个槽中,对么?
我把这套图纸当成宝贝,看来专家的评论,这图纸有问题呀!

网友A:
管子是固定的,管子表面不光滑只能一次性使用,泵吸油空气也会经管外O型圈间吸入,屁蛋的图!装屁摆样子罢了。

网友:
阀块位置为什么做什么高?
液压厂家有专门的清洁盖,量少所以自己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是固定的,管子表面不光滑只能一次性使用,泵吸油空气也会经管外O型圈间吸入,屁蛋的图!装屁摆样子罢 ...

谢谢您的回复,那正确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B:
主要污染物(空气粉尘、雨水、油箱表面的油液等)进入油箱,原理理解的没错。但个人认为选用的O型圈及沟槽设计不合理,外径42的钢管,O型圈内径是42.5,线径3.55,密封圈处于自由状态没有压缩,起不到应有的密封作用,GB3452径向静密封槽外径为4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污染物(空气粉尘、雨水、油箱表面的油液等)进入油箱,原理理解的没错。但个人认为选用的O型圈及沟槽 ...

非常感谢

楼主:
我把这套图纸当成宝贝,看来其可信度有问题呀!

网友C:
把宝贝发出来一起学习学习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宝贝发出来一起学习学习可好?

已经发了,再顶楼,我编辑帖子了

网友D:
根据电机的安装方式吸油箱油口割孔可用接头对接,回油口a .油箱割孔直接焊管子b.割孔处集成块底板或侧面直接通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电机的安装方式吸油箱油口割孔可用接头对接,回油口a .油箱割孔直接焊管子b.割孔处集成块底板或侧面直 ...

您要是再能说清楚一点,详细一点就好啦

网友:
为了仔细理解你的问题,我花了10点威望,我容易吗?

网友:
再问问题就发个免费的。

网友E:
你的O型圈的标准是3452,内径42.5,属于径向密封,零件图里槽深4,槽宽3.5,这种径向静密封,你的尺寸起不到密封的作用,没压缩量。钢管通过防尘盖,直接回油箱,从结构看是防尘的,油根本没机会过这里。你的图很多尺寸是错误的,我改了又加的线。我算了一下,要把3.5(50那个尺寸)改为3.01,这是最大,压缩量0.15时候的值。宽度3.64-4.1,拉伸率为0.989<1,密封空气中灰尘。

网友(点评):
谢谢!看来这套图纸参考价值不大,有很多错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O型圈的标准是3452,内径42.5,属于径向密封,零件图里槽深4,槽宽3.5,这种径向静密封,你的尺寸起不 ...

是的,浪费了我的10点威望。老图,系统简单,结构也不复杂。没有下载的价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要是再能说清楚一点,详细一点就好啦

进油口

回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油口

谢谢,详细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油口

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真正的高人,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