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是怎么完蛋的

楼主(2016-06-06):
(图片)

网友:
你问,@把刀用好

网友:
40CrMo钢通过不同热处理后,具有相同硬度值下获得不同的金相显微组织.完全球化的碳化物形态具有最佳的切削性,最大切削速度为90米/分,不完全球化碳化物相的切削速度为76米/分,具有片状碳化物形态的供应(轧制)状态为69米/分.(此数据以高速钢刀具为准)
因此如果是高速钢刀具,建议切削速度不超过69米/分. 其它材料的刀具视比例参数而定。

网友A:
1)针对你的工况,D160刀盘直径太大。一般推荐切宽约为刀具直径的80%左右。
2)你这盘刀就是干铸铁的,刀片槽型材质涂层不适合干钢件。
3)不知道有无冷却?

刀盘刀片没得改的情况下,建议改2刀吧,至少提高不少效率吧。

现在难得见到肯用脑子的调刀师傅了。

网友(点评):
根据我的经验,此刀盘和刀片不适合大切深。具体情况我测试过很多次了,无论ap3,2,1都不耐用。唯一耐用点的情况下就是AP0.5。 水气雾我都试过。s 从85M-125M, FZ一般0.1-0.15.

网友(点评):
切深看刃口槽型的。这种全槽型刀片可以满槽切(去掉一个刀尖r,相邻那个刃就废了),当然进给小不少。切深和进给特定条件下成反比的。

网友:
刀片材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针对你的工况,D160刀盘直径太大。一般推荐切宽约为刀具直径的80%左右。
2)你这盘刀就是干铸铁的,刀 ...

不知道领导是咋想的,非用这个刀盘,还是铸铁刀片。我换住友的再试试,多谢大侠指点,有冷却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刀具盒子上标的K,就是加工铸件的。用来干钢件肯定费而且粗糙度不好

网友:
你不多废点刀片,领导不多采购怎么有油水捞。不要以为领导不懂。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多虑了。

网友(2016-10-11):
我想说你们领导推荐的刀片有问题,我长期和42CrMo打交道,我们这里的的42CrMo还要热处理调质加工都没有磨损的这么厉害
我们用的也是45的Dc160的刀盘,刀片型号好像是山特维克 345R-1305M-PM-4230 如果没调质,S=300 F=600 吃刀深度3mm颜色都不得变,调质后F稍微降一些!(前提我是湿加工)

网友:
换一下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