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螺栓如何标注

楼主(2016-06-06):
如题

补充内容 (2016-6-7 15:56):
可能我表述不清楚,造成大家误会了,我补充一下,这不是防松螺栓,是一个非全螺纹螺栓,怎么表示,用于区别其他螺栓。

楼主:
普通螺丝可以用“M数字X数字”的形式,这种怎么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螺丝可以用“M数字X数字”的形式,这种怎么标

先去查查 “机械制图 螺纹及螺纹紧固件表示法” ,再依指引找到相应标准就晓得该如何标注。

网友:
M8*50

网友A:
表示没有见过  是不是用坏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有见过  是不是用坏了的啊??

这种没见过?很常见的,五金店就有,应该很普遍的。

网友:
就一个标准件,还要出图加工吗?找标准,定规格,购买不是很好。

网友B:
这个好像跟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怎么看照片上螺距不一样?还是有什么特别之处?楼主说明一下,便于大家讨论啊。

网友:
此螺栓是内六角圆柱头螺钉,标注:螺钉 GB/T70.1-2000  M(外径)X长度

网友C:
楼主详细说明一下问题,是标准的还是有特别之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详细说明一下问题,是标准的还是有特别之处的

这种不是全螺纹的螺栓怎么标注,因为要写安装手册,需要与其他螺丝做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不是全螺纹的螺栓怎么标注,因为要写安装手册,需要与其他螺丝做区别

我看你的像是防松动螺栓M* x */*我是这样标的,具体的查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跟普通的不一样

前端带防松动的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的像是防松动螺栓M* x */*我是这样标的,具体的查手册吧

GB/T 1237-2000你查一下,本想截图的,不会贴图

网友:
查查手册,防松螺栓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的像是防松动螺栓M* x */*我是这样标的,具体的查手册吧

“/”前后的数字代表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后的数字代表什么

螺纹长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螺纹长度

前面的是总长,后面是螺纹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是总长,后面是螺纹长度

多谢了!

网友:
可能是普通螺钉改制的松不脱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