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学方法求螺纹各点的受力

楼主(2016-06-06):
前段时间看到zerowing大神的帖子《玩一玩数学(螺纹)》,我自己也有这个想法好几年了,现在狗尾续貂的把自己瞎想的受扭和受拉两种模型写出来让各位大神多指教!(有很多内容参考很多前辈的研究,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40233360\QQ\WinTemp\RichOle\4`~~N{Q``P0QH%6J@}YY~UG.png这不是论文就不注明了,望前辈们原谅)

补充内容 (2016-6-7 08:40):
螺纹轴向力的意义是为了
1.得到每个牙的受理分布;
2.检验设计的螺纹是否满足使用需要;
3.得到最大预紧扭矩(上扣扭矩);
4.得到扭矩与轴向力的关系。

网友A:
你说了那么多,还是没有说明为什么首牙应力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了那么多,还是没有说明为什么首牙应力最大。

我讨论的是每点受力;知道每点受力,每牙是就简单了。我举例的是一种锥度管螺纹,有效牙在4牙多点今天我不能发图片了。就用文字说下,受扭时第一牙0.046  第二牙0.091,第三牙0.22,第四牙0.61
受拉时第一牙0.42  第二牙0.04,第三牙0.06,第四牙0.48,大约的,明天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讨论的是每点受力;知道每点受力,每牙是就简单了。我举例的是一种锥度管螺纹,有效牙在4牙多点今天我 ...

你这个方程首先应该看对普通螺纹是否适用,如果仅仅就是只对锥管螺纹适用,那没有意义,只能算是经验公式。

网友:
说实话,我还没细看你的整个推论过程,不过随便瞟了下,其中某些推导是站不住脚的。

楼主:
我上面说的第一牙,不是大家习惯说的第一牙,我的第一牙就是大家习惯说的最后牙,最后一牙才是第一牙。

网友:
怎么有那么多“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膜拜大神。
初期计算可能还简单点,用点高中物理就能算个大概,但是越精细的计算设计的微积分、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就越多,就越不会算了。

楼主:
为了计算方便,起始点为公螺纹端部。也就是和常规的相反,
大家常说的第一牙,是我举例的最后一牙

网友(2016-08-18):
重新申请的号,不知道为啥变成负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