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上安放液位计的位置是什么样的孔?

楼主(2016-06-06):
这是样本上液位计的样子,可是应该设计什么样的安装孔?怎样保证不漏油?

网友A:
普通孔就行,自带密封垫圈的,max8是油箱钢板厚度,左侧黑色的不就是么

网友:
楼上正解,都是有组合垫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孔就行,自带密封垫圈的,max8是油箱钢板厚度,左侧黑色的不就是么

油液不会顺着红线的缝隙流出么?

网友:
安装壁厚大于8mm时,直接攻螺纹孔,壁厚小于8mm,需要在背面安装螺母。螺栓上带有平面密封垫,压紧了就不会漏油,螺栓是空心的,和液位计管相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液不会顺着红线的缝隙流出么?

螺栓都是空心的,在乎那里流油?不流怎么有液位?这种无压的油箱也不会流的,组合垫圈使用压力都能达到40Mpa,只是外面多一个金属垫圈

网友:
LZ看下具体怎么安装的就知道了,楼上说的都很清楚了

网友:
就像楼上所说的,正解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光孔就行,有密封的,可以去现场看看实物。

网友:
左侧黑色的应该也是密封,不会漏的。

网友:
图中黑色部分都是密封件,有平垫圈,O型密封圈,锥面密封。油箱壁开光孔就行,在这些密封件作用下油液不会泄露。

网友:
普通孔。两端面有密封垫圈。

网友:
普通液位计就圆孔,单向阀的就普通螺纹孔,液位计上有密封

网友:
油箱只靠大气压里,正常密封圈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2016-07-06):
是普通孔

网友(2016-08-10):
   二楼 三楼正解   只是补充一点 需要保证密封垫配合面的光洁度 和 两个安装孔的 平面度 不然会漏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液不会顺着红线的缝隙流出么?

不会流出,因为有橡胶垫片。橡胶垫片在螺栓压力作用下已经完全处于压缩状态,可以起到密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