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囊式蓄能器内部氮气压力?

楼主(2016-06-06):
如题,查找故障时,老外提示可能蓄能器压力有问题,需要检查内部氮气压力,说的方法我没太弄明白,向大家请教一下。这是个蓄能器专用阀块
液压启动后,YV53一直得电
 机器是一台剪料机,剪切工作时表3.303压力波动范围25-65bar
不用专业工具测,怎么看这个蓄能器的内部压力是否还是45bar

楼主:
阀块外形图

网友:
理论讲:
 PV/T是定值。
先给蓄能器一个溢流压力Pa,然后测量蓄能器中存油Va,假定没有温度变化,不考虑油量误差,知道蓄能器容积--P=PaVa/V

网友A:
油口一边接压力表,一边接可调节流阀,让油慢慢流出,在某一值压力突然降到0,某一值就是氮气压力了

网友:
需要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口一边接压力表,一边接可调节流阀,让油慢慢流出,在某一值压力突然降到0,某一值就是氮气压力了

你好,麻烦你说具体一点儿。压力表就是现在的位置吧,应当让YV53处于得电状态吧  把现在这个标OFF的截止阀这样调会有效果吗,节流阀不一定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