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图怎么画

楼主(2016-06-06):
这个图用SW钣金怎么画

网友A:
怎么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描述?

您可以把过程截图贴上来

网友A:
先画大轮廓,再选择@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大轮廓,再选择@边

褶边不行吧? 尺寸咋么控制呢

网友B:
把内侧轮毂话出来,直接成型钣金就OK 了
钣金折弯的话这个沟脚好折吗?下模V槽选哪个?

网友C:
这个图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呢

是啊 标个角度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内侧轮毂话出来,直接成型钣金就OK 了
钣金折弯的话这个沟脚好折吗?下模V槽选哪个?

我用钣金就没画出来, 用拉伸到时可以画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钣金就没画出来, 用拉伸到时可以画出来

钣金画了下,发现有问题啊,按照你图示的比例厚度T没画出来,按照尺寸,好像就4.5T看着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画了下,发现有问题啊,按照你图示的比例厚度T没画出来,按照尺寸,好像就4.5T看着有点像

您这是直接画个轮廓出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这是直接画个轮廓出来了?

的确是个巧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画了下,发现有问题啊,按照你图示的比例厚度T没画出来,按照尺寸,好像就4.5T看着有点像

这样画 怎么算展开呢

网友(点评):
展开可以自动生成的啊

网友:
把最后那个高5宽7 的折弯,  用K因子试一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画 怎么算展开呢

怎么算不能自动展开所有折弯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算不能自动展开所有折弯啊

那是把轮廓画出来的 又不是折出来的 都没有折弯 怎么自动展开